对于蓝屏你有什么好办法判断是什么硬件引起不

楼主(2017-06-16):
看清楚了,是硬件,别一来就复制长篇大论擦内存装系统

网友:
出了简单的内存硬盘好排查为 主板故障蓝屏需要时间定性故障

网友:
主板故障蓝屏,故障隐蔽,不好查

网友:
主板故障蓝屏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个好的硬盘转个系统测试 什么蓝屏问题都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
对于不能确定的问题  只能一步一步排除   根据蓝屏的时间段 代码 来判断

网友:
由内存再硬盘后主板逐步排查

网友:
一般看下蓝屏代码,基本可以判断

网友:
蓝屏  无非就是挨个换着测试  要分是什么机器  台式  还是笔记本

网友:
内存,硬盘,还有主板上的元器件都有可能引起蓝屏问题,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结尾 0116 的是显卡问题   结尾时a5的是BIOS版本不支持    07b 硬盘模式

网友:
好把之前我的电脑老蓝屏现在想想可能是硬盘问题  拿去维修 那店家说主板问题 结果换了快主板   原本的主板老板也没给 我 换了主板还是有蓝屏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修的

网友:
主板故障蓝屏M

网友:
蓝屏太多故障引起了 需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蓝屏   内存   硬盘    显卡    就这几个

网友:
换内存啊。

网友:
换显卡,硬盘

网友:
好几个呢,慢慢找

网友:
我一般是看代码,然后再百度上综合什么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
内存 硬盘都换了吗 还不行 有可能主板显卡

网友:
看代码看不出的话,我一般都是用微软的蓝屏工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