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H61C V1.2 接显示器 绿灯无显示

楼主(2017-06-16):
盈通  H61C V1.2  接显示器 绿灯无显示 行场 都有500左右 刷BOIS也不行 换74芯片也是一样 上独显也不显示 PCIE 复位  时钟  正常

网友:
看下三色的值是不是有异常

网友:
起码得判断它有没跑码呀

网友:
CPU核显是否正常,主板核显供电是否正常,主板BIOS是否正常?

网友:
BIOS没刷么

网友:
插诊断卡看跑码到哪里了,没插诊断卡很难判断

网友:
主板的显卡供电应该没正常,没有降压到0.4V

网友:
跑码正常 显示器由红色变绿色  显示器 是深蓝色   三基色阻值75 正常  加显卡也不显  桥也焊过   还是没搞定

网友:
显示器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