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器插U盘或者硬盘光驱 就卡logo

楼主(2017-06-16):
BIOS没问题,后来换了一次南桥 硬盘可以认了 但是usb不认了 是因为南桥usb模块没供电 飞线之后 usb可以用了
插硬盘或者U盘光驱 还是卡logo
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故障的师父
卡LOGO

网友:
建议看下桥和BIOS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继续换,外设引起的卡机一般都是南桥坏

网友:
你看看5v次级电压 卡LOGO时候足不足5V

网友:
排除供电可能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强行飞的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桥 usb模块供电 你这问题好复杂 ……估计还是在桥这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