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 DA0TWCMB8D0 隔保不过维修

楼主(2017-06-16):
                                                                   神舟K580S   DA0TWCMB8D0   隔保不过维修
机器待机电流 0.050   量供电19V 公共电点压没有    测量PQ19   1脚控制级电压为0V  .     测量+VH28   电压为17V  查+VH28的来自PU5  SLG55448VTR     查PU5的工作条件 要产生+VH28     1、VIN 19电压要正常   2 、ACIN_PG  3.3V 要正常.    ACIN_PG来自充电芯片PU1  OZ8682LN  的第9脚   实际测试芯片第9脚3.3V正常, PR10发现的另一端为0V . 这种情况要么ACIN_PG 对地短路    要么ACIN_PG被其它芯片拉低.   马上测了一下,ACIN_PG对地阻值正常,  那就要看看那里拉低的. 慢慢找犯罪嫌疑人   PQ5 、 PQ3排除  ;那就只有PU5了   这个芯片还是比较爱坏的.  用割线法   断开PR117 .    ACIN_PG电压恢复正常.    那就是PU5  SLG55448VTR 芯片有问题.  找个芯片找上去之后,  把割掉的线补上.  开机亮了.
    所需图片都在下边,顺便上下亮机图.有图有真像.

网友:
保隔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
这个机器之前我也遇到一台,故障大短也是控制IC坏了

网友:
这个PU5最容易坏的!

网友:
神舟的机子 还没修到呢

网友:
这个现在好多机器用啊,DELL上面也遇到过,3V5V后继也是他开启的

网友:
隔离还是好修的现在

网友:
楼主分析的还蛮细致的,学习了!

网友:
好技术 维修时间不段了吧   学到很多

网友A:
保护隔离不过直接跳线不就行了吗、

god

网友:
神舟, 哎 手上还有片蓝天代工的游戏本,难搞。

网友:
说的挺详细的 学习了

网友:
曲曲折折,最终还是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修过不少隔离保护的 还可以

网友:
挺好修好的 我遇到的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B:
有图纸还好点 神州的有几款 没有图纸 修起来就麻烦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还好点 神州的有几款 没有图纸 修起来就麻烦

碰到没有图纸的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不过直接跳线不就行了吗、

直接跑线是嘛意思? 19V直接给公供点?  这么牛B

网友(2020-06-30):
今天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更换了SLG55448V就OK了,谢谢分享!

网友:
芯片内比较器电路有问题。你可以不用换(芯片内其它电路基本是正常的)(再手头没有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