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7-06-16):
G580开机不亮

网友:
求助太不具体 】

做维修的建议查下基本供电等

客户 建议送修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测  就来求助  你是来水分的吧

网友:
连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有说出来,电流到多少,电压都有吗,自己先测量一下吧

网友:
外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