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3g开机响八声

楼主(2017-06-16):
故障是开机不显示并有八声滴滴响,外接能显示一个横杠和滴滴滴声。
完后拆机上一张板号图
加焊显卡,北桥,刷BIOS后还是一样。刷了BIOS后响五声,还是没显示,关机再开竟然有显示了并且能读条了,关了再开还是显示横杠和滴滴声。咨询了下群里的老司机,老司机说八声是没读到屏五声是纽扣电池没电,这就奇怪了屏都显示了量电池也有3V啊,怎么还是滴滴滴的响八声呢。好不容易找了张图纸也对不上,跑线测RTC电路和桥电压也没问题。客人说换过屏后装系统过程中敲了下键盘就这样了,找了个联想的机器拆个屏装上还是原故障,两天后把买的新屏线装上然并卵,内心有点崩溃了。再找个同尺寸的坏屏装上后不响了外接显示读条了,原来还是屏的问题,刚好有一台修好的N4030的戴尔机把屏拆下来装上显示正常了不响滴滴滴声了,故障修复。原来这机器挑屏真是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个是没有认到屏 要不显卡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了,以后备用

网友A:
dell的机器换了屏有的还是要写码进去才行

网友:
DELL  8声是没有读到屏  有时北桥CPU坏也会8声

网友:
搞过的是很多了,,能修好就是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器换了屏有的还是要写码进去才行

主要是客人换的新屏也显示了,所以一般都不会考虑是屏的问题是吧

网友:
八声多数是上半身问题,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原来DELL8声是认不了屏。先前都说8声是屏线。

网友B:
老司机 问下 这个主板是那个代工的,不认识啊, 精英??????

网友:
DELL 挑屏很严重的   要更换一下屏的码片

网友:
修到这种机器的话,真没想到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外星人也是这种情况,17寸的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挑屏

网友:
DELL 挑屏很严重的   更换屏刷EDID的。

网友:
DELL的机子屏线没接好是会报警的,你这种屏不匹配跟屏线没接好一个道理,报警

网友:
屏线 显卡 就是问题

网友:
涨姿势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8生是显卡吧 要么是屏幕没人道

网友C:
DELL挑屏比较恶心,不过他怎么没有找换屏那家,就找你了呢?

网友:
DELL接口问题也会不跑马 多见了

网友:
DELL的很多机器都挑屏麻烦

网友:
8声要不显卡和屏线和屏

网友:
DELL挑屏这么严重呀

网友:
DELL、SONY的机器都比较挑屏,这个平时修机器的时候备份一下屏码片的程序,遇到这种故障写一下屏码片信息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就是DELL 的机器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挑屏比较恶心,不过他怎么没有找换屏那家,就找你了呢?

客人哪里会懂这个,更何况他装系统前也有显示了,好像就显示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 问下 这个主板是那个代工的,不认识啊, 精英??????

富士康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