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按电源键自动进入select boot mode,光标向下自已动

楼主(2017-06-16):
故障:不能开机,开机自动进入select boot mode,光标自己往下走(就好像侧下键被一直按住了似的)

刷机无效(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虽然很明显不可能是软件问题)

侧键排线是音量 + - 和 电源(开机)键一起的

拆机检查主板很干净,侧键无短路腐蚀现象,

测对地阻值1220(上下键都是1220)电源键是1200,
拆了侧键故障依旧,侧键电路上没找到有外围元件,

【既然没外围元件,那开机键应该就是直达电源ic的触发脚的吧?】

cpu是mt6753v电源是mt6328v,拆了cpu后侧键阻值没变,拆了电源ic后阻值还是没变,就连开机键的阻值都没变,

在焊盘上没有找到侧键相通的脚位,

侧键往回测量,在主板上找不到任何与之相通的点,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搞?

主板上另外就还有一个蓝牙和wifi芯片了,还有就是射频部分,

请问侧键通向哪里了?

网友A:
按键坏了,你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按键漏电呀,大哥。换个吧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把侧健换了呢?即使没有侧键也应该把侧健拿下来用镊子触发开机试一下吧?你这又拆电源又拆CPU的结果到最后发现是侧健坏了的话会不会吐血呢?

网友:
按键漏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漏电呀,大哥。换个吧

我说了,拆了侧键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把侧健换了呢?即使没有侧键也应该把侧健拿下来用镊子触发开机试一下吧?你这又拆电源又拆CPU的 ...

我说过 拆了侧键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坏了,你换一下就好了。

按键都拆了,故障还在呀,这种所谓的按键坏了,就是短路了呗,都拆掉了还是这问题,就说明不是按键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过 拆了侧键故障依旧,,,,,,

那慢慢查吧

网友:
那就查这个信号连接的电容

网友:
测对地阻值1220(上下键都是1220)电源键是1200,
楼主你这个数据有点不对啊,一般这个二级体值是500-650这样,一般按键都对地接有一个二极管的,这个问题明细是音量- 线路问题,

网友:
手工可以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排除了音量键排线短路,查线路比较的麻烦,因为没有图纸就是最麻烦的了

网友:
小元件短路也有可能。边上元件拆了。

网友E:
CPU都拆了  有点冲动了   都能亮机了  怎么动CPU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U都拆了  有点冲动了   都能亮机了  怎么动CPU呢

的确是冲动了,拆cpu主要是想测量一下 侧键是不是直通cpu了,因为找不到外围元件,现在装回去还是能点亮,不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冲动了,拆cpu主要是想测量一下 侧键是不是直通cpu了,因为找不到外围元件,现在装回去还是能点亮 ...

装回去还能点亮   那手工挺不错了

网友:
整个按键应该不至于拆cpu呀!按键一个小元件都没连,这厂家该有多省,多坑啊

网友:
没图纸很麻烦,慢慢修就当积累经验

网友:
现在你只能慢慢查了,有可能是线路板漏电。

网友:
干嘛不直接把按键搞掉在试呢.先简单的走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