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rev:2.01内存报警

楼主(2017-06-16):
ASUS h61m-e rev:2.01主板,不管插不插一直内存报警一长两短,测量各个电压都有,BIOS刷过,CPU内存换过,无果
cpu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华硕有没有图纸,一般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内存168脚复位信号是多少。

网友:
内存SMBUS 118 脚 238脚电压多少,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这位同行解决了!华硕H61M-E不过内存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427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2017-11-01):
有一个272大排阻可以换换,在CPU风扇接口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