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555L 0.55不显,是内存问题吗?怎么屏蔽

楼主(2017-06-16):
A555L 0.55不显,看了好多都是X555的屏蔽的帖子,有A555的教程吗? 主板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主板
教程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问题比较多 ;楼主不防先刷个BIOS

网友:
是BIOS问题多

网友:
修了几台,有些拆掉电池等下,开机就显示正常了,有的刷下BIOS好。只知道测试正常就行,具体什么原因造成不知道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显很多是BIOS问题 先刷BIOS

网友:
3成是 BIOS或者CMOS有关! 4成是集成内存条,看点位你打下SMB DATA CLK的波形,调整下电阻高低电平组合 PCB ID或者叫其他名字的。

网友:
刷BIOS BIOS 问题多

网友:
看看bios 试试 不一定是内存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 找下PCB_ID信号 具体可以参考论坛的其他本子的改法

网友:
这机子BIOS坏的多,内存坏没见过哎

网友:
ASUS笔记本BIOS跟板载内存都容易坏的。

网友:
现在修机器第一好像就要刷BIOS,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这论坛上好像有

网友:
楼主的怎么样了呀

网友:
没有案例 就只能实验了 上次我遇到一台 各种组合 搞了一个遍 也不行

网友:
接到一台,才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