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6代背光二极管D1501的问题

楼主(2017-06-16):
前几天从网上买了一些6代的背光二极管。 昨天正好有顾客一台小6背光不亮。检查发现二极管D1501击穿。于是把买的二极管换上,结果一装上就漏电。连续试了三四个都是如此。
最后从别的6代机器上拆下一个。换上故障解决了。

然后我自己对比发现我前几天从网上发来的二极管是5S的D1。并不是6代的D1501。经过咨询有人说是通用的,有的说不是通用的。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神。帮助解惑!谢谢

网友:
最好是从料板上拆,一般买的芯片都不如料板的好。

网友:
可能你买的型号有差别

网友A:
买来的东西有时候真不怎么靠谱,我前段买的U管,连换几个都是坏的

网友B:
现在买这个还是料板靠谱

网友:
我都是换拆机的,可以从国产主板拆过去都行,

网友C:
买料板吧,靠谱点,买芯片元器件总感觉不怎么靠谱。不排除卖给你的本身就有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料板吧,靠谱点,买芯片元器件总感觉不怎么靠谱。不排除卖给你的本身就有质量问题。

料板某宝买??

网友:
我们维修一般都是从料板上面拆件的,你可以直接找迅维淘宝华强分部帮你采购。

网友:
从ID板子上拆件靠谱

网友C:
迅维就有料板出售,因为迅维有采购的专门渠道,比淘宝上的靠谱多。

网友:
直接从料板上拆,料板还是挺足的

网友:
买ID板来拆件  是最保险的了    也不贵  拆一个件就赚回本了

网友:
一般买的芯片都不如料板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就有料板出售,因为迅维有采购的专门渠道,比淘宝上的靠谱多。

找谁买啊?????

网友:
你万用表测一下,正向200多反向无穷大就对了。没有分5S还是6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的东西有时候真不怎么靠谱,我前段买的U管,连换几个都是坏的

这个有时候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这个还是料板靠谱

ID板上的更好。

网友:
还是多搞一些料板吧,买的芯片大多数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