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3

楼主(2017-06-16):
ACER E5-573 不触发 待机0.001 待机3 5V没有 3 5V待机阻值 22 烧鸡大发 IO8987 51216发烫 拆下来阻值正常了224 淘宝订回来装上去待机电压还是不出来 求大神告诉怎么修
不触发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条件呢 示波器测量一下 上电瞬间 芯片有没有工作 还是保护了 示波器3 5V滤波不良

网友:
查下电路,仔细排查会有收获哦

网友:
3V 5V 线性电压留意一下

网友:
EN VCC BST TON FB 电容 LDO BIOS。。。 这些都要检测。。

网友:
BIOS先刷刷

网友:
BIOS 和3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偷偷的告诉你一个方法,查待机芯片的条件。不要告诉别人哟

网友:
阻值正常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