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开机进系统掉电新通病

楼主(2017-06-16):
联想IH61M开机进系统掉电新通病
症状:开机后1-5分钟内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并且待机指示灯熄灭。
加热一下U52 (ATX接口旁)或者U31(主板左下角)   这2个芯片一样   功能一样   都是5VSB转3VSB    加热必亮
为求稳定最好还是换掉  哈哈

网友:
要早点发出来就好了  上个月碰到一块 没有修好

网友:
总感觉对热敏感度更高的是阻容元件

网友A:
你这问题还比较容易去处理,毕竟不上电的时候可以检测到底缺什么电压,缺什么信号。就怕那种用着用着就重启,明明知道是板子的问题,但就是不知道是板子什么地方的问题,这才头大。

网友:
看来是个通病喽。

网友:
给个具体的图更好了额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经验,小白记住这两个芯片易坏

网友:
这是什么诊断卡啊,直接插上去就跑码了。

网友:
收藏的就是通病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通病 多些维修轻松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还比较容易去处理,毕竟不上电的时候可以检测到底缺什么电压,缺什么信号。就怕那种用着用着就重启 ...

对啊   我就是看到   咦   怎么掉电就掉电脑,诊断卡待机灯也熄了    也不能在触发了
就去找待机3VSB了    测到那个芯片的时候    待机指示灯就闪闪灭灭的       吹一吹风就亮了
果断换之就好
不是这么简单哪能修的好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效果好啊!!!!学习一下

网友:
掉电的都很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我就是看到   咦   怎么掉电就掉电脑,诊断卡待机灯也熄了    也不能在触发了
就去找待机3VSB了  ...

恩,故障还是比较明显的,知道查什么地方。有些故障你根本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只能干瞪眼着急。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的了

网友:
V星主板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