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M淘宝买的

楼主(2017-06-16):
华硕E402MA  REV2.0  BIOS

ASUS E402MA R2.0.rar

网友:
我的键盘打出都是乱码 不知道刷你BIOS 可以不 下载试试

网友(2017-07-19):
刚好要用谢谢LZ

网友A(2017-12-10):
刷上这个后,键盘乱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上这个后,键盘乱码,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也是  刷上是可以开机 但是键盘乱码 师兄吧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刷上是可以开机 但是键盘乱码 师兄吧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请教

论坛还有一个BIOS,也是这个型号的,那个是正常的,那个说是工厂BIOS,另外,注意,这个BIOS芯片是1.8V的,要用转接座才能刷 ,否则会烧坏芯片的,RT809F是会弄坏芯片的,这个要特别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还有一个BIOS,也是这个型号的,那个是正常的,那个说是工厂BIOS,另外,注意,这个BIOS芯片是1.8V的 ...

我的硕飞sp-8b这个编程器我 也买了一个转接座  还是不行  好像是机器不支持这个芯片   你们买转接座 刷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2018-03-14):
乱码乱码乱码,整个论坛都乱码,有谁解决的

网友(2018-09-24):
电脑可以亮机 键盘乱码 电脑可以亮机 键盘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