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865G的工控机,每次需要拔插一下内存才能开机?

楼主(2017-06-16):
   这几天遇到一台工控机,每次开机代码停在38或2A,21,但只要拔插一下内存或把内存换一个插槽就可以正常亮机,进桌面,操作软件,只要不关机,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关机后,再开,如果是热机一般还能继续亮机(不是一定)。如果关机等一段时间再开,就要再拔插一下内存才可以。怀疑南桥问题,对南桥补焊BGA,没有更换,问题没有解决。
   求助!

网友:
按这个跑码已经要显示了吧

网友:
不拔内存,拔其他的外设看一下

网友:
就不能换个DDR内存或者CPU再试试?

网友:
是裸板测试的,CPU和内存都已经更换过了。排除内存和CPU的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奇怪的是不拔内存不亮机,拔一下再加电开机就能过。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百度查了,不少人遇到过,但是都没有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这是个奇葩的问题

网友:
我觉的要换南桥吧,加焊不管用

网友:
感觉某些元件跟温度有关
是不是可以继续查下各电压的稳定性尤其内存部分

网友:
这板的内存槽经过时间的洗礼和灰尘己不行了,换个会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