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60 雨点一样 花屏

楼主(2017-06-16):
战神K660 雨点一样 花屏 直接说答案 CPU 坏

网友:
又是战神 又是战神

网友:
这种花屏干掉集显驱动就不花了。。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的CPU啊,集成的还修个卵啊。。。维修成本高  客户出不起价格。。。

网友:
这机器最不好修。弄起来还费劲。说高了客户就跑了

网友:
战神是神州的产品,其实毛病出在显卡上

网友A:
刚拆了个CQ43也是花屏  集显,屏也换了 屏线也换了 cpu内存都换了  还花  咋整

网友:
集成显卡的CPU吗?

网友:
真简洁,没遇到过

网友:
战神笔本 简直伤不起

网友:
通病吗      这么 果断

网友:
还是再看看   比较稳

网友:
感觉战神啊 ,雷神啊 这些机器都容易坏呀

网友:
战神还腻害, 上个图看看别,

网友:
U坏 ?这个U是焊接到主板的?

网友:
把集成显卡驱动不装就可以

网友:
有照片吗?看看什么样的花屏,这样好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拆了个CQ43也是花屏  集显,屏也换了 屏线也换了 cpu内存都换了  还花  咋整

内存换了么

网友:
楼主 上传 花屏的照片吧 ,

网友:
进来学习下 感谢分享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CPU是焊在主板上的还是插上去的,焊在主板上的坏的多

网友:
换了 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
CPU 坏了,发张图楼主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