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魅族手机触屏维护,求助

楼主(2017-06-16):
本人近来修台式机主板和液晶显示器比较多,修
手机
我还是初学者一个,,现在这部魅族NOTE2 MC571电信版是我本人的,现在的故障情况是,手机的触屏上有一道轻的细划痕(没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变成触屏上那一带有时灵,有时失灵,在不换屏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维护好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在不换屏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办法的。

网友:
屏触摸排线有问题!你飞线看看!

网友:
座子有问题吧。把座子检查一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屏接口的座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换液晶吧,没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触摸屏坏掉了

网友:
触摸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