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455一体机待机0.08正常吗?

楼主(2017-06-16):
lenovo c455一体机待机0.08正常吗?
Lenovo

网友:
待机0.08有点儿大了。

网友:
一体机还真没注意过,感觉有点偏高,,,能触发吗?

网友:
也有可能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能上电吗?要是不能就可能待机高造成的

网友:
偏大,但是如果键盘鼠标唤醒的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
一体机待机是稍微要高点的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有些大了,,不正常

网友:
偏高 你的板子什么问题 不触发 ?

网友:
一体机有一些机子待机就有点高,只要能开机就没啥问题

网友:
待机感觉偏高了

网友:
不正常,请楼组在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