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7-06-16):
DELL 15R-5521的独显 主板,三代U,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任何系统 任何驱动方式都试过,刷了两个BIOS,显卡也换过了,都是一样,各位大师,这还有什么可能性?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 显存 都有可能

网友:
4楼的建议 楼主要参考 还有集显供电一起看看

网友:
我估计是显卡问题,查一查显卡的条件。

网友:
显存  内存 显卡 都有可能噢

网友:
量一下显存的电压

网友A:
集显供电那边测测看。希望有发现。

网友B:
直接 风枪吹一下确定确定问题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 显存 都有可能,还有内存也注意下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已换全新的故障如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 风枪吹一下确定确定问题

不是说了换过显卡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那边测测看。希望有发现。

这供电正常啊,因为不打独显的情况下使用也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是AMD的显卡,以前遇到一台也是没有搞定,换了显卡也是蓝屏

网友:
蓝屏报什么错误  ?  显卡本身问题 是很有可能的啊

网友:
有大部分可能是显卡  定一个显卡不行换显存

网友:
这个你的是DELL官网下载才行的。其它的驱动不行的

网友:
测供电没问题就考虑显存咯

网友:
这问题显卡现存换了还一样就头疼了 , 我还怕羞不亮

网友:
九成显卡挂啦

网友:
烤显卡试试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
是我就该干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