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50C 不触发

楼主(2017-06-16):
接到一台华硕A450C机器,板号是X450CC的,不触发,开关电压只有1V的样子,没
,不知道通哪去了,求图片一份,也请有修到的朋友指教下了。
华硕

网友:
先查下开关本身漏电没

网友:
开关1V肯定不正常

网友:
测量一下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
图纸没有找点位参考

网友:
机器待机有5v 无3.3v ,你先查一下待机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