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苹果一体机 A1419 820-00291-A图纸点位

楼主(2017-06-16):
有一个二修的苹果一体机电脑 没3。3待机电压,灯不亮,发现掉了两个阻,没图纸不知道参数,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掉了两个小零件,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请求大家帮忙

网友:
这个点位及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
先尽力找下图纸吧 没有图纸 查下那个芯片的功能

网友:
在淘宝上面找找看!

网友:
有一个二修的苹果一体机电脑 没3。3待机电压,灯不亮,发现掉了两个阻,没图纸不知道参数,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2017-07-18):
谢谢大家,后来找到了同样的机器对比,是个50K电阻,已经修复。

网友:
求助:27寸 A1419 苹果一体机  花屏  拆掉显卡后  还能开机吗

网友A:
3代I5 u  笔记本拆掉独立显卡 能用集显开机,一体机 没试过 拆掉显卡后不知道能不能开机了 ,有试过的吗

网友:
这样的只怕CPU 内存,硬盘,屏也会保不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代I5 u  笔记本拆掉独立显卡 能用集显开机,一体机 没试过 拆掉显卡后不知道能不能开机了 ,有试过的吗

拆掉显卡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