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飞利浦32FPL3880/T3不定时的不开机,死机,花屏,回屏,异响。

楼主(2017-06-16):
拆机测试电源板的过大电压都有24v.12v. 5.2v都正常 。当测试到主板上的3.3v电压的时候只有2.7v,偏低测试输 入只有4.0v,直接秒了 干掉这个电容,C762漏电,开机时候还有2.5v的电压,拆掉后0.8v,正常。不死机不花屏。

网友:
技术很好而且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图文并茂的分享

网友:
这电容会微热吧

网友:
厉害厉害,判断准确啊,给我还先干掉大电容呢

网友:
怎样定位到这个电容?通病吗?

网友A:
电容漏电会什么情况,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会什么情况,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能的...............

网友:
技术很好而且图文并茂,学习了   这个不容易查哦

网友:
这个贴片电容,不大短路还真的不找。

网友:
受益匪浅。获益良多。学习了,谢谢师傅分享经验。

网友(2018-01-29):
这么多问题:不定时的不开机,死机,花屏,回屏,异响,楼主一招搞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分享下如何找到这个电容的方法、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板主提供修护方式

网友:
冠捷代工的吧,驱动板各路供电电压偏低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如花屏 ,不定时死机,不开机的故障。

网友(2018-04-02):
你好,技术不错哦,绘声绘色的描述出维修经过,能不能教一些测试这些元器件知识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