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g41m3显示器不亮维修

楼主(2017-06-16):
一块联想G41主板开机不亮 该主板没有pci插槽不能插检测卡准备拿示波器测量一下BIOS有没有读取测量bios有动作。并且测量过程能听见蜂鸣器滴了一声,正常情况下这个声音应该是亮机了但是显示器没有反应,重复多次开机都有滴的一声加独立显卡显示器依然不亮但还是有滴的一声。以前修华硕集成显卡不亮刷BIOS能好故上论坛下载BIOS刷进去主板亮机。这个主板论坛上有很多BIOS这里就不上传了

网友:
算是通病了吗

网友:
bios引起起集显不亮

网友A:
一般来说,能走码过自检,不亮机的,都是VGA输出或是BIOS问题。

网友B:
主板问题怎主题又话显示器维修?

网友:
果然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像这种跑完马不显示的,都是先刷个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能走码过自检,不亮机的,都是VGA输出或是BIOS问题。

请问版主,我有块主板华硕M5A78L-LE,插独显的,跑完马不亮机,BIOS刷过,显卡没问题,显卡16对电容都测过,正常,显卡槽子也刷了N遍了,后来把小8脚 com芯片都摘了,还是一样,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
请问楼主,测量读取BIOS波形,如果只有单次波形,能否确定已经尝试读BIOS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我有块主板华硕M5A78L-LE,插独显的,跑完马不亮机,BIOS刷过,显卡没问题,显卡16对电容都测过 ...

北桥有个1.8V电压,查查是否有偏低或者偏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北桥有个1.8V电压,查查是否有偏低或者偏高。

供电正常,是北桥问题,加焊了下亮机了,过段时间又不亮机了,不稳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
集显的查行场,一般经由7408或74125,以前修过集显不显换7408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正常,是北桥问题,加焊了下亮机了,过段时间又不亮机了,不稳定,还给客户了

加焊不行,估计得重做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怎主题又话显示器维修?

插不了检测卡才用示波器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