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cupertino-h61-uatx维修

楼主(2017-06-16):
h-cupertino-h61-uatx无CPU供电,经查,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1V,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凭经验直接换掉内存1.5V虑波电容PC475后,CPU供电正常了,担还是不跑码,测BIOS有片选,刷BIOS后正常亮机,这鸟板,一看就是省件板,主板好多元件没装,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省一个是一个,BIO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厉害了 bios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低电压换电容我还没试过,,都是搞分压检测电阻的

网友:
BIOS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2017-10-24):
楼主对HP主板修得实在得心应手啊,赞!内存供电不正常一下就知道是滤波电容引起了,如果是我可能直接就换供电芯片了

网友:
这板子毛病不少,还爱坏一个三级管,还有一个别的奇怪的问题至今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