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10X703 V1.21进水(正常情况下待机时无IO的待机供电)

楼主(2017-06-16):
故障:不触发
心得:有些事,坚持坚持,说不定就柳暗花明。
分析:此主板无图纸,只有常见主板的三分之二面积,使用了笔记本主板的3V/5V待机电路,ATX接口换成了12V笔记本接口,台式机IO,没找到桥供电电感
触发没反应,

cmos电池3v正常,
跳帽太多,分不清哪个是CMOS跳帽,跳过,
查io的触发条件,IO型号IT8718F,首查IO的主供电AVCC,发现只有0.15V,断开AVCC连接的电感,另一端依旧0.15V。跑线断了几个地方,依旧。
跑线半天未果,停下来调整思路。
笔记本主板的EC供电,一般由待机芯片的线性提供,于是,直接从待机芯片UP1586P的LDO5外面连接的电容,直接飞线到IO的AVCC。
再触发,pwrbtn(IO上的pwron脚)有跳变3.3V-0v-3.3V,slp_s3(io上的SUSB#)一直为0V,说明什么?立刻倒查桥的待机条件。
桥旁边进水严重,洗板水清洗后,晶振两脚电压不对,立刻示波器AOTO抓晶振无波形,追查谐振电容电阻,未见腐蚀,倒是旁边有未知名电阻被腐蚀,表笔一波动,就掉了。对电阻打阻值,用小刀刮开铜皮,找了个1M的同大小的电阻换上,依旧不触发。
换掉晶振后,偶然触发一次,再不触发,只有表笔波动晶振的两脚才会触发,且可调电源电流到0.4几停止。查内存附近的电感,其瞬间电压0.9v,这是几个意思?其内存供电mos管难道有腐蚀?悲哀的是找不到桥供电在哪里……

停下来,调整思路。
扒开IO的主供电AVCC和待机芯片5V线性的飞线,再触发,故障依旧。原来这主板,触发后,IO才会有待机供电。区别是从0.4几开始掉电到0.03几,反复循环。再飞线,IO一直有了供电,主板不掉电了,不停触发时,偶然一次跑到了1.0的电流,立刻倒查BIOS
发现bios芯片有个脚位腐蚀了,立刻加焊。再触发,故障依旧,继续加焊能看见的被腐蚀的芯片和小mos管。同时,更换内存条。
触发后,电流开始从0.4跳到0.6几,开始掉电0.03,循环。没修过这种主板,不知道这是几个意思。
停下来,调整思路。
前后更换了3个内存条,最后成功触发亮机,只是,触发后必须要用镊子短接下晶振的2脚才可以成功触发。
更换晶振的谐振电容电阻,再触发,久违的亮机后进BIOS画面出现了。

此主板到此修复。

没有图纸,有些地方我也想不通,修好不易,请加分,谢谢。

网友A:
AVCC,不是触发后才有的么,,待机就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CC,不是触发后才有的么,,待机就有么

在笔记本中,EC待机供电,是待机时就有的,属于G3电,触发后产生的,是S3电或S0电。
在主板中,EC待机供电一般是紫5V,即5VSB提供的,插上ATX就有的。
这块主板,不触发就没有EC待机供电AVCC,比较特别,没有图纸,我是搞不懂的

网友:
这种又像笔记本,又像台式机的主板,又无图纸又无点位,不好俢啊

网友:
这个是工控机上的,收音机也是这种的比较多

网友:
确实不易,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电压是IO的待机电压吧

网友:
这主板修的确实一波三折,还好LZ坚持修好了,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