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心人测量下x555sj 内存ton阻止是多少?

楼主(2017-06-16):
板子进水TON腐蚀,点位图也没标,求哪位有这板子的帮忙测量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华硕的TON电阻基本1M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TON电阻基本1M代换

1M么?好小感觉,那我找一个先试试,谢了!

网友:
1M算很大的了,几百K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一般600-800k

网友:
找芯片的PDF看

网友B:
就查不到这个芯片UP901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查不到这个芯片UP90110

你用556K的电阻试试看一般都是这样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么?好小感觉,那我找一个先试试,谢了!

1M的电阻很大了,很多TON一般都在500K-1M左右,换小了有时候会限制电流,造成掉电,所以还是1M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