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开机15秒自动关机一例

楼主(2017-06-16):
今天来了快华硕的主板
开机无显
,惊喜打开看了,好多腐蚀的。在灰尘下再强的电阻也要发霉,,
拆机清灰
后发现有3级管脚都是断的所以飞线,因为没图纸,大概的看下电阻的值,闲话不说了直接上图重点。

还是开机15秒后关机
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028

确实是分压电阻不正常    感谢这位队友,

实测反馈对地电阻是8.8k,而分压电阻应该是3.2v,
测量后发现电压,R1腐蚀

用电路计算器得出此点阻为4.7K

上4.7K电阻正常亮机进系统。

由此说明,这板子通病在于电阻,爱坏。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P8H61-MLX3 PLUS R2.0

网友A:
这么多腐蚀的地方会不会提前复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腐蚀的地方会不会提前复发

电阻拆了换新的。然后哄一下。附近,能用一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拆了换新的。然后哄一下。附近,能用一年以上,

我遇到过能看到的都处理完了,不多久,那个主板电池附近的那个电阻腐蚀没了,连一个焊盘都见坑了。
感觉这些可能提前给用户打个预防针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拆了换新的。然后哄一下。附近,能用一年以上,

收100保三个月,收30保三天.前天帮客人换两块g31收200元,最后坏板带走,后来跟他讲旧板试好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100保三个月,收30保三天.前天帮客人换两块g31收200元,最后坏板带走,后来跟他讲旧板试好不保

这价格便宜了,修一修150保一月

网友:
最近没时间发帖,下载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100保三个月,收30保三天.前天帮客人换两块g31收200元,最后坏板带走,后来跟他讲旧板试好不保

淘宝H61也不贵了,我一般收80

网友:
电阻腐蚀引起的15S关机,也是华硕通病

网友D:
这种问题 我都是吧上拉电阻直接撤掉 换下拉电阻上去  就好了

网友:
华硕USB_OC信号也是经常的爱出问题。

网友E:
主板收费还能这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 我都是吧上拉电阻直接撤掉 换下拉电阻上去  就好了

嗯学习了,这下拉看大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收费还能这么多吗

上海,浦东,偏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没点位图有时候也找不到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