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楼主(2017-06-16):
a40j开机进BIOS正常,安装GHOST系统后正在启动重启,正在启动重启,循环如此有遇到如何解决的?

网友:
先排除下是否系统引起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硬盘换过吗  内存  CPU  换过不行再说     再一个换安装版的系统装

网友:
先换一下硬盘试试看,再就是系统要没有问题再换硬盘

网友:
常,安装GHOST系统后正在启动重启,正

网友:
可以先换个ghos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