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开机维修成功

楼主(2017-06-16):
主板被面加一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CPU供电不足,总是掉电

网友:
前天好像看到一个加了两个330就对了
记得好像是同一系主板吧

网友:
滤波不好吧,可以示波器测出来的。它是杂波,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板子加330的问题 不多见 加分呢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有时候维修进去怪圈,一个小想法就能有大作用

网友:
有几个空位置   多加几个不是更保险点

网友:
这种情况在g460上比较少见,在别的机器上遇到过

网友:
很少见这种情况呃!!

网友:
一般是NEC大电容,加电容,这种机器加电容好的,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这样也行?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据说用示波器可以看波形 不过我不太会用示波器

网友:
G460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记下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文图、i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供电不稳吧。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搞过

网友:
就这样就修好了,牛逼

网友:
学习学习了,继续努力吧

网友:
晕!你这个电容是加在集显供电的位置上的,可是这个板没装集显供电元件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不是忽悠人吗?

网友:
经验贴,支持你

网友:
加电容应该是滤波不好吧

网友:
学习了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那就加2个。。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学习了

网友:
宏基三星上见过,G460上这个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很少见啊,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是少见的,下次碰到,试试看

网友:
这情况真的很少见

网友:
这个倒没遇到过

网友:
这款 南桥问题多

网友:
楼主 是从NEC 大电容 得到的灵感吗

网友:
厉害了 一般修道东芝大电容才会考虑到这点

网友:
这也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牛B,有没有3 5V都不用量,直接加电容好了

网友:
楼主肯定修过不少这种电脑吧 一看就知道了 要是我们的话 还不懂从哪里入手呢 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收藏

网友:
这机修理过,是不开要的。加电容还没试过,应是有电容不良,笔记本的330也是常见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不错

网友:
G460 这板子问题蛮多的

网友:
你这种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没修过 值得学习

网友:
好东东 值得分享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省料

网友:
厉害,学习学习,涨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