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主板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开机

楼主(2017-06-16):
今天遇到一天研华PCA-6006-B1的工控机主板,关机后,再按下开机按钮后开机时不能立刻开机,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开机,再这等的这段时间内CPU风扇能正常运转,就是没有开机声,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换过电源吗?

网友A:
延时电路 亦问题 ,主要检测电容。

网友:
这种板子搞到图纸还是很好弄得,搞不到的话得看经验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个延时是拆复位延时电容的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看看走什么代码。

网友:
底板,电源排除一下先

网友:
电源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电源是没问题的,底板也换了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电路 亦问题 ,主要检测电容。

我想问一下,你那讲延时电容资料有没有,能发一份我吗,我是个新手,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那讲延时电容资料有没有,能发一份我吗,我是个新手,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这个系列的工控容易出现上下板子的连线暗断,可以先排除下。
至于这些没有图纸的板子,还是应该能测试多少电压数据就测试多少,没有数据基本属于猜。
实在不合适就直接换板吧,200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列的工控容易出现上下板子的连线暗断,可以先排除下。
至于这些没有图纸的板子,还是应该能测试多 ...

这第一张是主板没开机前的检测的情况,第二张FF是开机后的图片,两张图的红的指示灯是有区别的,麻烦高手看一下,从指示灯上能看出什么故障原因不?
第二张的FRAME灯和IRDY灯亮了就能开机了(图片双击放大了就看的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第一张是主板没开机前的检测的情况,第二张FF是开机后的图片,两张图的红的指示灯是有区别的,麻烦 ...

不是什么高手啊,不过我见过那个线容易暗断,就是似接触非接上的,这种情况也容易造成启动成功很随机。

论坛也有这样的故障反映,帖子地址我帮你搜索到PCA 6006 工控机主板 不上电

如果你说的故障认为是机器需要一定时间的预热情况,一般容易是电容失效,容量不足的一种反映,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猜测。

你同过指示灯判断问题,但我这里的确看不到指示灯的标注,有万用表收集一下,不启动的时候和启动的时候各个关键点电压,虽然没有图纸,但有些关键点的电压应该是固定的,比如pci槽上的电压,待机电压什么的。cpu的供电电感的电压什么的,可以收集下,说不定跟正常启动的同地方电压值一对比都有故障范围了。

网友D:
RST灯亮了,要么电压起不来,要么时候PWRgood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T灯亮了,要么电压起不来,要么时候PWRgood有问题

对的,时钟灯一直有,就是一图rst灯亮了,一图不亮。
差不多是电压 或者pg的问题

网友:
不开机时监测PG信号电平是否是在正常范围内,第一张图显示NO表明CPU没有工作,CPU只有在供电和时钟正常后,收到PG信号才会运行。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个人也认为是PG信号上有问题,但是由于没有图纸主板上的PG信号线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想从电源的PWR_OK信号从主板那个引脚进去这方面开始查也查不到,我把主板连接底板的两个插槽PCI和ISA都量了,都没量到电源的PWR_OK信号从底板那个插槽进入主板的,真是很奇怪,我怀疑是不是工控机的PG信号的得到方式和家用PC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