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新板 F2A85XM-HD3 掉电通病!!

楼主(2017-06-16):
技嘉新板 F2A85XM-HD3之前有人发过这种通病,因12V5V3.3V电源检测问题而掉电,跑码到一半,高人说IO IT8728F 126,127,128PIN 正常电压都应在2V左右(电阻分压来的),实测127电压1.1V,再测相连电阻正常,直接换IO搞定。

网友A:
不知道关闭这个检测能不能跑码顺利,楼主用的松香?感觉十多年前用这个松香玩,焊点是好,就是不好清洗,用酒精经常发白。

网友:
不知道技嘉要延续这种问题到什么时候,是非好事?

网友:
还没遇到是IO导致检测问题。。。。基本电容或者电阻

网友:
技嘉IO很少碰到坏的,多是电阻问题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关闭这个检测能不能跑码顺利,楼主用的松香?感觉十多年前用这个松香玩,焊点是好,就是不好清洗,用 ...

电压超过IO设计的标准检测电压不是很高的时候,可以走码,但是会掉电,轻则进BIOS掉,重则没跑几个码掉。超过太多,直接触发保护,无法上电。技嘉初衷是好,换来的维修结果却不是很好。

网友:
本来以为又要换电阻,没想到直接换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超过IO设计的标准检测电压不是很高的时候,可以走码,但是会掉电,轻则进BIOS掉,重则没跑几个码掉。 ...

我说的意思可以在bios文件里关闭掉这个检测,也许可以节约一个io的维修成本,当然有料板就不说了。

网友:
我还以为电阻的事呢

网友:
看开头也以为又是电阻问题,居然直接干芯片。

网友:
难道不是分压电阻有问题(虚焊)?

网友:
我前几天修的是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换了分压电阻不行 是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如果是IO内部拉低,那么IO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可以试试看敲起引脚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意思可以在bios文件里关闭掉这个检测,也许可以节约一个io的维修成本,当然有料板就不说了。

你没理解我说的?关不掉,能关掉论坛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换电阻的维修例子了。华硕那个是可以关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理解我说的?关不掉,能关掉论坛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换电阻的维修例子了。华硕那个是可以关掉的。

我可以关掉
谢谢
不争这些
从8086玩起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关掉
谢谢
不争这些

行吧,你厉害,有些板子上电就保护了你还关,真是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吧,你厉害,有些板子上电就保护了你还关,真是厉害了!

玩理工科的固执点是对的,但过于固执就不对了。
我没有说通过bios在cmos设置,而是在bios文件修改,所以跟你说的上不上电没有关系的。
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嘛。

华硕12v变14v,5v变8v,通用解决办法

我玩理工科玩这么久,不会随便打诳语的,因为理工科需要理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理工科的固执点是对的,但过于固执就不对了。
我没有说通过bios在cmos设置,而是在bios文件修改,所以 ...

请问,技嘉主板如果12V检测不正常,不装MB主副BIOS依旧上电保护,这你如何解释?是否需要我做视频证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技嘉主板如果12V检测不正常,不装MB主副BIOS依旧上电保护,这你如何解释?是否需要我做视频证明?

不用请问,你按你的处理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请问,你按你的处理就对了

首先技嘉板子在设计上边和华硕就存在区别,技嘉IO硬性质保便是电压检测引脚电压输入过高会导致IO保护,这离PCH读取BIOS里面ME固件还差的老远,你拿别的板子来套用技嘉,并且无任何实际例子可证明,这叫人如何信服?标榜自己玩理工,那就请用相关例子证据来证明,而不是在这里胡诹凭自己所谓的合理化猜想就行的。

网友:
台式机IO一般很少坏。。。  芯片焊的有点斜了

网友:
芯片端微短拉低的吧,如果是我 我会尝试换个差不多的电阻 ,因为完全短路电压肯定没有1V  省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技嘉板子在设计上边和华硕就存在区别,技嘉IO硬性质保便是电压检测引脚电压输入过高会导致IO保护,这 ...

大神呢,就如某伟人说的,可能是每个人都有的心态,理论好的看不起理论差,理论差的看不起理论好的,因为他们动手能力不够吧。至于怎么处理楼主的故障点,大神的意思就是只有换io一条路嘛。

记得跟大神开始交集也就是某个你的精华帖
映泰H55A+不上电与跑码死机的维修

某个朋友问你UP6262的第2脚BUS_SEL 为什么脚,你毫不犹豫地直接回答是EN脚,(当然我说过之后,你也偷偷加进地址选定的意思)我这些不避嫌地指出那个是地址选定,不过承蒙你给了一分的赏赐。

然后又在华硕B75M-A跑F1 20 修复这个帖子里,楼主提出总线电压的358不正确,然后导致内存电压很高为1.9V,你也信誓旦旦地说跑码不正确不会影响到内存电压,我当时都说过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而且坛子里的反应同样类似的情况也有。

所以在后面,某个帖子有人说换网络芯片各种不正常,什么只亮一灯什么不能网启哦,你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那个属于网络芯片的配置参数不对。但我也就只有在帖子提下而已点到为此,因为你的定位太高了。

计算机无论软件也好硬件也好,都是成千上万的又聪明又努力的人在每天增加新东西,记得原来dos里的command文件,几十K吧,某天找到一本书,发现对方是两个系的老师学生反汇编,书是大开本近千页的,仅仅还是反汇编。

看你回帖对主板如此熟悉,都是在架构上评点江山了,要不我这里有个局部电路图,主板经常用的,你是不是也来指点一下。

如上图R73 C566的作用,以及怎么计算这两个元件的取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技嘉板子在设计上边和华硕就存在区别,技嘉IO硬性质保便是电压检测引脚电压输入过高会导致IO保护,这 ...

大神呢,一个技术论坛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一言不和就开始言语中的字眼就升级,如果人真如神一样,洁白无瑕,一言一行都可以做万世之表那还差不多。

比如技嘉系列大部分的mac地址是在网卡芯片中,但还是有不少的也在bios里,这个就是同系列不同的差异,但你非要“合理化”指出,为什么这个论坛没有人反映刷了技嘉的bios 不提示mac出状况,那是因为技嘉bios自带的有个地址,经常还是00 20 ED  FF  FF FF ,00 20 ED 还是技嘉的厂商代码,就对普通的单机没有多少的影响,所以就不会有人留意这个问题。但并不能因为论坛没有人提到刷bios影响到技嘉主板的mac ,就不是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很多刷BIOS的不行 主板真不怎么好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呢,一个技术论坛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一言不和就开始言语中的字眼就升级,如果人真如神一样,洁白 ...

心理够健康的,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呢,就如某伟人说的,可能是每个人都有的心态,理论好的看不起理论差,理论差的看不起理论好的,因为 ...

我也没什么要说的,我只能说谢谢你,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心理够健康的,挺好

呵呵,也看过你图拉丁吧的几个帖子,那是一路叫大神的,至于是不是在众人长期喊大神的香火下,长久之下造成自己有时定位就偏差了。

对于计算机这个东西来说,我们真是沧海一粟。或者说学的来讲,甚至我们可能还只能算幼稚园的学前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什么要说的,我只能说谢谢你,就这样。

放心,遇到自我定位高的,自我感觉一生如过五关斩六将的传奇人生,都有所回避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看过你图拉丁吧的几个帖子,那是一路叫大神的,至于是不是在众人长期喊大神的香火下,长久之下造 ...

我不想和你探讨心态这方面的事情。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情,我自己怎么定位是我的事情。毕竟我无法主宰你的想法。看到不懂的,我就问,看到我有疑问的,我就会说。如果我不是一路学习走来,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和你在这里交流。
这里只讨论技术,如果你想把个人感情带进来,请离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和你探讨心态这方面的事情。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情,我自己怎么定位是我的事情。毕竟我无法主宰你的想 ...

你说话越来越过了,在跟你讨论感情吗,是讨论男婚女嫁吗?

也都说过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和别人眼中你是什么人有差异的,也都说过我都采取了回避措施,你有疑问其实是自己的事情,就如这里很多求助帖一样,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主题帖内的字可以说经常短短十来字,你要是帮对方猜测某个方面,对方还不高兴,隔山猜猫,况且其他的人也不是该谁的吧,也不是欠谁的,都是义务帮对方吧。

什么叫我把个人情感带进来了,什么叫请离开,我是违反了版规?

你定位那么高,我们这么虚心都在27楼给你发了个主板采用电路,请你分析呢,没有见下文呢,先定性后定量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和你探讨心态这方面的事情。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情,我自己怎么定位是我的事情。毕竟我无法主宰你的想 ...

究竟谁把自己定位混乱,以及请教就如质问一样,你的学生都这样吗,是不是每个都是大神大神地把你捧着的。

我真不清楚谁把个人情绪与技术讨论在混在一起。还是那句技术论坛既然叫论坛,论坛论坛就是一个争议的地方,但还是需要双方把身板摆端正,而不是咄咄逼人的风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究竟谁把自己定位混乱,以及请教就如质问一样,你的学生都这样吗,是不是每个都是大神大神地把你捧着的。 ...

你是不是理解真的有问题?从始至终,都是你一口一个大神大神叫多了,对自己定位不清的来质问我,我说什么了?我有反击你质问你了?论坛就是来学习的地方,既然来学习,那么你这些对我说的又是怎么回事。我再说一遍,我不想和你讨论这种原本偏离这贴主题的话题,如果你真要这么讨论下去,我没办法,你自己个玩吧,谢谢!

网友:
各有各的特长 你们不用争  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究竟谁把自己定位混乱,以及请教就如质问一样,你的学生都这样吗,是不是每个都是大神大神地把你捧着的。 ...

如果你认为我的请教如同质问一样,那抱歉,我就这样的风格,你受不了,你可以回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关闭这个检测能不能跑码顺利,楼主用的松香?感觉十多年前用这个松香玩,焊点是好,就是不好清洗,用 ...

用的是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理解真的有问题?从始至终,都是你一口一个大神大神叫多了,对自己定位不清的来质问我,我说什么 ...

你自己去看那个内存帖子内存电压在跑码不正常偏高的帖子,都有几个其他的坛友都站出来说你的,直接说你咄咄逼人的。你视而不见的,你当时就只一个理由,反正我有疑问我就追问,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把话题继续下去。

你想想是不是类似跟这里发求助帖的,短短十来字,然后谁回答的不称心,就开始还有情绪,我看这里硬盘维修那个斑竹说的对:大意是答疑的并不意味谁该谁的,或者谁欠谁的。

就如pson 内部电路出了问题,经常玩跳线过去,虽然我不大赞同这样的做法,但是维修行情就是低,能想想变通的办法就变通下,不管提出变通者对与错。

本来玩技术都有闭门的味道,再加上玩技术而没有平和与人相处的感觉,更没有人说的,比如主板的网口芯片更换后什么只亮一灯什么不能网启,那是配置参数问题,比如亮灯就是那几个字节的问题,当然网启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认为我的请教如同质问一样,那抱歉,我就这样的风格,你受不了,你可以回避。

华硕B75M-A跑F1 20 修复

在这个帖子里,我都一直在回避态度,真理就是那么简单,要么楼主测试错误,要么我遇到的也是测试错误,要么论坛其他发类似帖子的也是测试错误。至于别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可能是为什么造成的,那就看心情的的,心情好人对就多说几句。

至于是不是你态度对和错,你去翻下帖子是有人直接指出你态度不对,我都没有直接指出。

到此为止吧,你觉得你讨论问题的口气方式合适,就继续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B75M-A跑F1 20 修复

在这个帖子里,我都一直在回避态度,真理就是那么简单,要么楼主测试错误,要 ...

我这人在某些情况下就是这样的状态,事后我感觉也不好,像个刺猬,如果你确实看不下去,你大可以点左上角。抱着“让他一个人玩吧,看他能玩多久”的心态便是。我这人是很固执,但我决不会去挖苦讽刺。贴吧里面的大神大神都是大家的戏称,你真能把自己当神了么?
到此结束,不必回复,已经完全跑偏。

网友:
可能IO本身的检测出错了吧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一会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