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片gtx970-4gd5的卡花屏

楼主(2017-06-16):
  3块卡都是一样的 显存边上的电容全部是0   显卡没有网就没有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在发照片哦
一大堆文字真给人花屏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在发照片哦
一大堆文字真给人花屏的感觉

是啊  可是怎么删除都删除不了

网友:
970   可惜了,,

网友:
确实像显卡

网友B:
应该显存问题  可以修好 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不好修,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C:
显卡是网吧的显卡吧 ,出售不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 可能是gpu  坏了吧

网友:
测测GDDR5显存的0.75V参考电压是否正常,一般在显存芯片背面或者边上。如果都正常,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某个通道显存读写出了点问题。

网友:
加焊GPU试试

网友:
是啊  3片啊   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显存问题  可以修好 不过有点麻烦

8个显存不知道拆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是网吧的显卡吧 ,出售不

不知道  客户拿过来的  不知道修不修的好

网友:
加过了    都拆下来重新植了一遍还是一样的

网友:
修的话可以帮你搞 实地学员

网友D:
是不是电容爆掉了,一般显卡花屏都首先考虑这里

网友:
好可惜  那么好的矿卡  就这样gg了   太可惜了

网友:
真的是太可惜了 是不是都是挖矿吧显卡挖坏的?

网友:
比我的好点,我的GTX750是花屏后自己,放那过几天又正常了。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散热做好一点看看。

网友:
你加焊下GPU试试吧,这么好的显卡坏了就可惜了

网友:
这情况多为颗粒出问题。花屏很多修了也不稳定,电路问题可以搞

网友E:
加焊显卡核心试试,不说都好,应该能好1-2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显卡核心试试,不说都好,应该能好1-2片

一块都没有好   都加了的  直接植了也是一样的没用

网友(2017-08-03):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容爆掉了,一般显卡花屏都首先考虑这里

没有看到电容爆   客户拿走了

网友(2017-09-21):
华硕的970吗?这个我可搞,华硕的

网友:
这个好修, 只要PCB板是好的话,维修难度不高,N卡6 7 8 9 10的测试程序基本封闭,只要少数人有,而且不是DOS版本的,都是基于LINX系统,这种故障显存电阻值为0其实不是真正为0,真正为0显存供电是不会有的,PWM内置短路保护,实际是接近0.这种故障如果发生在GPU本身上基本是2R不过,点不亮的,如果是发生在显存上,A卡是过不了2R,而N卡可以,这是因ATI和N卡在启动机制不同(N卡在启动时候全部显存控制器是30%负载,而A卡是满负载,所以很多人不理解玩为啥A卡不安装驱动时候的核心温度会比装好后温度高),综合判断应该是显存损坏接近短路,可以摸下全部显存看是否有严重发烫的显存,高端卡在运行3D时候特别是显存一般没有带专门的散热器所以发热量很大使用时间长也会被击穿,因为可能你不是专业维修显卡的,植个D5显存可能都比较难,根据目前故障看修复难度不大,如果你有把握可以开刀,没有把握可以给有把握的人上,不要轻易去做BGA,先确定好故障点再逐步解决。

网友:
不要轻信那些说加焊的,很多问题不是加焊可解决的 反而会带来二次故障,特别是A卡,锡球密集度很高全融如果和N卡那样去动BGA很容易连锡,且加焊容易损坏PCB甚至报废GPU,特别是带NV桥或者是多核心的显卡 上BGA板子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啦,慢慢检测下,手工好就动下显存看看

网友:
按说芯片加焊和重值后还是一样应该可以排除是芯片的问题了吧!

网友(2017-11-19):
这种一般是显卡问题,一开机就出现这样问题,安全起动都无用。。。。。

网友:
论坛里都是大神,下次遇到了试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