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17-06-16):
板号P8Z77-V  LV 触发跑码不显示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
先量电压了

网友:
需要具体查下软启动的条件了

网友:
跑到什么代码了不显示  过内存了没

网友:
具体跑什么代码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先查查供电 都来了 再看看有没有时钟 复位

网友:
北桥的工作条件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