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5P-GT-A2显卡在系统下对应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7-06-16):
我在南京 唯轩阁  怀疑买到假的显卡了  修一个海尔雷神的电脑N15P-GT-A2   打不上显卡驱动     我前面都是打的上显卡驱动的 我记得以前N15P-GT-A2  好像是860m 的显卡   现在买南京的芯片N15P-GT-A2  在系统下显示960M 的显卡  然后驱动打叹号   死活打不上驱动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累的问题呢

网友(2017-12-23):
你看看你 的显卡供电正常不   有时候显卡供电不正常 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