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3G笔记本外接VGA不能用,维修一列,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7-06-16):
今天接了两台DELL P03G笔记本,故障现象外接VGA不能用,上屏显示正常,其它功能都正常,先测一台,进系统按F1外接显示器确实没反应,外接的菜单能弹出来,初步判断不是系统的事,,拆开机器裸板接显示器开机,也不能显示,买了个BIOS刷完故障依旧,加焊一下显卡,故障依旧,买了个图纸,找到VGA接口CN20测R,G,B,,5VRUN,行同步,帧同步阻值均正常,,开机测试CRT_+5VRUN有5V ,R,G,B没有波形,HSYNC13行同步有波形,VSYNC14帧同步无波形, 买的图纸和主板实际标的芯片元器件号有点小差别,单东西都是一样的,看图纸上的U27也就是主板上的U28,,测试发现U27的1.2接有波形,但是4脚只有一个电压,没有波形信号输出,测图纸上的U28也就是主板上的U29,,1.2脚和4脚都有信号波形,1.2脚的波形信号要比4脚的信号强,说明这个芯片应该是提升信强度用的,起功率放大的作用,,在料板上找了一圈VGA接口附近的这种五条腿的小芯片,找到了外观一样的,但是脚位不是完全一样,放上去都不能通用,于是先把U27和U28调换位置,调换后帧同步有波形了,行同步没了波形,,确定是这个五条腿的小芯片坏了,于是拆开另一个本,量发现故障一样也是主板上的U28.4脚有波形,1.2脚没有,于是把主板上好的U29拆下装到第一个主板的U28上,再开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于是找啊找好不容易才在一堆料板的南桥附近和CPU附近找到了两个五条腿的小芯片,装上第二台,也修好,测试一切OK,,,大家要注意一下,HSYNC行同步的波形比较密,明显一看,,VSYNC帧同步的波形比较稀少,,要多看仔细,,不能有波形,,,没看到也以为是没波形,,,多看一会儿仔细一点,,,,这里把图纸分享给大家

DELL P03G.pdf

网友A:
这个是防静电管子吧,直接直接拆掉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防静电管子吧,直接直接拆掉不用的

这个是逻辑芯片,可以不要但是要飞线

网友:
你看图纸这个不是拆掉是不行的

网友:
飞线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换芯片稳定而且测1。2脚的强度要比4脚的大,波形要宽一些

网友:
外接投影烧掉的。

网友:
行场信号的频率是一直变化的

网友:
有个隔离放大还是保险一些,如果短接后再插vga线有漏电或者电位差异大的话  显示芯片可能会牺牲

网友:
嗯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上次好像遇到过,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