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750g维修大电流

楼主(2017-06-16):
型号:宏碁5750G
故障现象:通电大电流,之前进水过
首先我是个维修新手,也是第一次发帖,有不足指出,谢谢
当时客户拿过来说不开机,说以前进过水,当时想不会是又cd了吧。
首先通电,一看电流表大电流,赶紧把电源线拔掉,心想“这样问题 应该很好修的”果断拆机,裸板通电烧机,手摸看看哪里发烫,摸到4459A发烫,心想换个就好了,就开始找料板,尴尬了 没找到,就来迅维找下图纸,找到后 又尴尬了 没下载分,只能在论坛搜4459a替换
看上面图纸是p管,就开始找料板上的p管,找到个4407,装上没出现大电流,心想搞定,装上开机键开机,一开机又出现大电流,把4407拆掉,拆掉后用万用表测试又击穿了,估计还有哪里短路 ,就开始测公共点,发现还是有短路的,既然是大电流,在烧机,就摸到这个电容发烫 换
在从料板上找4407,又没有了 ,在找个其他的吧 就看到4406也是可以的,拆掉换上,开机测试  看到电流上去了  接屏 点亮   安装好才拍的 。
现在才知道在下载分是多么重要,以后要多发帖子,第一次发帖不要见怪哈。
总结就是 芯片不一定要找一样的 只要阻值对 就可以通用 维修好后不要太高兴,在大概测下公共点,是有好处的。
看帖加分不会影响你的下载分 是对新人发帖人劳动的鼓励 你的加分是我的动力 谢谢

网友A:
理论是实践的先驱,只有理论好了,配上好的实践,就成了

网友:
  是的   理论出不来只能瞪眼看  我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实践的先驱,只有理论好了,配上好的实践,就成了

是的   理论出不来只能瞪眼看  我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  想想之前的积分一把辛酸一把泪 -64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