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 35V没出来

楼主(2017-06-16):
这个机器是开机过后还是开机产生的电压 求解 因为没有
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要看待机芯,还有EC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图纸不好找 没有PWM 3V5V 应该也是有先修3V5V的 这个可以先查下 从EC的供电查起

网友:
这个要看待机芯

网友:
板号是多少啊 找一下图纸看开启信号

网友:
先看一下待机芯片的具体型号,判断一下吧,查待机芯片en,供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