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820-2915-b集显bios

楼主(2017-06-16):
维修了一台苹果a1286 板号是820-2915-B显卡问题,不想返修,直接改集显,但只能用苹果系统,安装不了win ,那位大神修改一下bios可以支持安装win的,可以购买,谢谢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8517-1-1.html这个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8517-1-1.html这个会

那么高的权限,看不了 啊!你可以让我们看看吗?

网友:
我可以改,告诉我你主板具体型号,加我QQ:150068567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高的权限,看不了 啊!你可以让我们看看吗?

改集显的教程大神几年前就做出来,向大神敬礼先,其实安装win7也算是投机取巧了,本来想研究bios降低显卡频率来改善发热情况,结果不管怎么修改bios里面的显卡bios模块刷回去都报错不显示,无奈只能改集显,改完集显后想着对比了一下13寸A1278集显的图纸桥配置都差不多,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刷了对应年份bios居然可以安装win7
所以答案是改完直接刷对应年份的A1278 bios即可,刷完会狂转啊啥的相信大家都能搞定,替换原始ME即可。

有兄弟提出这bios没有改好,改好直接不用飞线就能用集显,恕小弟无能没有这么高深的技术。
像普通笔记本进win系统会看到集显跟独显,一般直接去掉独显或者bios禁用独显就能达到使用集显的目的,但是苹果这机器安装win进系统是看不到集显的,真有大神能修改bios的话,整合两款机器的bios应该能达到不用修改线路就能用集显而且还能安装win的目的。让u9600强制切换集成通道不用飞线就可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这个是他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集显的教程大神几年前就做出来,向大神敬礼先,其实安装win7也算是投机取巧了,本来想研究bios降低显卡 ...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

这个我也看不懂只能你自己研究了。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D:
没有,现在还放在一边了,等大神出来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现在还放在一边了,等大神出来帮一下

我也是没解决的了,让客人用苹果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安装Windows不是因为Bios的原因,肯定是你装系统的方法不对

关键现在没有独显了,做成集显了,所为安装不上win呢

网友:
   淘宝不看下哇

网友:
2楼正解 我刚看了 你可以研究下了 我还没遇到

网友(2023-08-31):
win系统这个貌似不好改哦,楼主改好了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2023-10-26):
This is good stuff,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