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7-06-16):
KTV功放,一个音箱有声音, 一个音箱没声音,电脑没有问题,音频线没有问题,声卡没有问题,音箱没有问题,拆开功放机,换掉功放主板上的电阻,可以全部换,也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哪个坏了换哪个!

网友:
电阻坏了吗 我前几天修了台 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最后换了二个电位器

网友:
大功率水泥电阻。

网友:
功放看着好复杂,上次朋友的一个研究了几次没有搞定,不好找资料

网友:
还真没有修过

网友:
细心诶测试得分

网友:
功放也修、

网友:
维修全能王。。。。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