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佬的,低中高温锡,,大家都用的哪个温度?用于什么芯片???

楼主(2017-06-16):
低温138熔点,中温183熔点,高温220熔点,以苹果6板子为例,,,,大家装电源用哪种温度的锡,,,,装硬盘和基带呢???还有CPU旁边的升压和显示电源IC

网友A:
低温锡用来处理带胶芯片的焊接,处理后好除胶。常温锡(中温)我们用来重植芯片,很少用高温锡。

网友:
中温的那个就比较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用来处理带胶芯片的焊接,处理后好除胶。常温锡(中温)我们用来重植芯片,很少用高温锡。

谢谢徐老师的释疑

网友B:
手机上面   一般用不到高温锡    高温锡用在电脑板子上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183的。偶尔遇到个低温WIFI。来个138度的。遇到个有问题的机器可能要反复装硬盘测试的时候用低温。其它时间用183度。220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面   一般用不到高温锡    高温锡用在电脑板子上的

怕虚焊的话,可以上个高温的。。不过一般没必要了。。听说有做CPU的怕返修就用高温的去做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用来处理带胶芯片的焊接,处理后好除胶。常温锡(中温)我们用来重植芯片,很少用高温锡。

此楼正解,高温锡也不可能熔点才220,随便就融锡了

网友:
中温锡市面上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用来处理带胶芯片的焊接,处理后好除胶。常温锡(中温)我们用来重植芯片,很少用高温锡。

为什么不用低温锡植株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低温锡植株能

低温锡焊着不够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低温锡植株能

低温锡容易虚焊,市面上硬解好的板就是用低温锡植的,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