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264M板不开机,有待机灯亮,专治BIOS。

楼主(2017-06-16):
      冠捷AOC   T3264M板不开机,有待机灯亮,专治BIOS。今天顾客拿来就是只有指示灯亮,屏幕没有反应,报价后,拆机测量主板上面的电压,5V、3,3 1.2 都没有问题,这个 根据经验就是程序坏了,刷了几个下载的都是花屏,说明屏幕不对,直接淘宝买了个,一刷就治病,顺便分享给大家,先看看屏参数一样在刷啊,要不也是花屏的!

网友(2017-12-22):
下来试试,之前下的都花屏,应该是屏号对不上,希望这个能用,先谢了。

网友:
之前下的都花屏,应该是屏号对不上,希望这个能用,先谢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AOC的机器有时遇到

网友(2018-03-06):
屏型号:TPT315B5-A042 REV:21A
开机显示AOC LOGO就不动了,刷了楼主的BIOS后OK

网友:
谢谢技术分享!很好的BIOS,好的资料就是有大家分享!

网友:
先收藏,需要用时下载,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东西,BIOS好用刷上去就亮了

网友:
支持正好需要这个。。。。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下载来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