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330C闪黄灯,

楼主(2017-06-16):
请教下大神,投影仪一年也修不了几台。今天客户送来台投影仪,松下PT-X330C机器,拿来一看是灯炸了,换好灯后按开机,开始亮绿灯,等到灯泡刚刚有点亮了,突然灯又不亮了,显示橙色灯,再次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拔掉电源线,反复以上描述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掉电

网友:
望大神的到来,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换了灯泡后也是亮闪一下就熄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和我说一下不

网友:
已经修复,灯泡炸了导致,灯风扇被卡,拆机清理后就好了,

网友:
清下看下,,再者换的灯泡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