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5A78L-MLX3 PLUS

楼主(2017-06-16):
不触发,排针没电压,其他待机电压正常,测试排针周围电压也正常,怀疑断线,撬起排针下面的胶垫,看下走线,发现走到旁边的小电阻,但是量也不通,果断飞一根线过去 ,可以触发,但是秒掉电,测试了也没短路的地方,郁闷了,看了下论坛上大神们说这有个通病,温控电路问题的多,拆了个102电阻,发现不掉电了,测试正常OK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在IO处触发一下,如果能启动,就直接可以判断线断了。

网友:
看来华硕还不止822排阻,学习到了~!

网友:
双重故障,修的不错

网友:
查过这个电阻是连哪的吗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