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B3

楼主(2017-06-16):
技嘉GA-H61M-S2-B3主板不上cpu时反复重启,测量內存供电对地阻值有130多,且有间1.5v左右的电压,但还是自动重启,不上cpu时,测量內存供电对地阻值为0,内存供电0v,风扇会动一下,请问是不是cpu自身内部短路了?

网友:
CPU是否知道,你可以找个换一下呀,但CPU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如果H61的板子对应的1155的CPU都没有,那你可能就不是维修的

网友:
有可能CPU内部短路了

网友:
what  这个 是 上CPU后阻值是0吧    不上是130 左右吧   这个是正常的  上了cpu阻值会变低  你找找其他问题哦

网友:
这个板你看看电池有电没和强制上电 可以吧 强制上电量下12v5v电压检测   看下coms电路正常不

网友:
1155针的G540 G550坏的不少

网友B:
无论上不上CPU,内存供电对地阻值都不可能是0V。

网友:
更换一块CPU试试吧,因为1155针的CPU故障率蛮高的!

网友C:
不上cpu时,测量內存供电对地阻值为0 ???  应该查內存供电, 不可能对地阻值为0的!

网友:
桥的问题多,查查其工作条件

网友:
主板不上cpu时反复重启,测量內存供电对地阻值有130多,且有间1.5v左右的电压,不上cpu时,测量內存供电对地阻值为0,内存供电0v。表示看不懂你说的程况!!!!!!!!
这种板不上CPU是会自动重启的。

网友:
联想扬天M6600D-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cpu时,测量內存供电对地阻值为0 ???  应该查內存供电, 不可能对地阻值为0的!

写错了,是上cpu时,测内存供电对地阻值为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论上不上CPU,内存供电对地阻值都不可能是0V。

你好,不上u时,内存对地值是130多,上u就变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不上u时,内存对地值是130多,上u就变0了

那肯定是CPU有问题,即便上了CPU,内存供电对地阻值也不会成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H61的板子对应的1155的CPU都没有,那你可能就不是维修的

可能只是业余爱好着而已,没配件换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只是业余爱好着而已,没配件换也是正常的

代换法,其它也是维修中常用的方法,,,,用代换法可能会省去许多判断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CPU有问题,即便上了CPU,内存供电对地阻值也不会成0

你好,这主板一插电,就产生slp_s3为3.3v髙电平,这正常嗎?

网友(2017-09-27):
是CPU坏了,换上好U,重刷BIOS,正常上电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