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来救我。。

楼主(2017-06-16):
电源是杂牌电源。。。有3个故障都是这样。。芯片是SDC2921
故障是5VSB都正常。。。短接绿线。输出电压还没到IC就断输出,,12v到8.7   5 到 4.2   3.3v到1.8
芯片1 .2 .3脚  1叫0v 2脚2.5v  3脚2.5v

78脚启动时候正常出波形....9脚拉低后 10脚3.3v变3.1v后马上回到3.3v会到3.3v就是保护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啊哎

网友A:
芯片1 .2 .3脚断开试试。电的速度飞快你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B:
去掉保护。。会不会原地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1 .2 .3脚断开试试。电的速度飞快你用表测不准的。

78脚启动时候正常出波形
感觉楼主好像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保护。。会不会原地爆炸。。。

一般不会吧
只能短时间去保护
芯片资料

不是有示波器吗
可以抓保护瞬间的 12v 5v 3.3v -12v的 各路输出电压

对比数据手册的阈值

看看是哪路出现过压欠压的情况 引起保护的

查各脚连接的取样电阻
是否正常

网友B:
电阻正常,,
示波器怎么看直流电压是不是过高引起保护

网友:
示波器要如何设置才能看到电压是不是超过了引起保护嗯??我看示波器就是上跳一下就到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正常,,
示波器怎么看直流电压是不是过高引起保护

按也是新手
也没有示波器

大概是观察短接开机后 输出电压的波形 查看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
示波器我是ADS1102C基地买的。。怎么调才能看到图中的直流电压呢?

网友:
输出好像没过压哎

网友B:
从新查了一边芯片。SDC2921
待机的时候。。
1 0V         16        0v
2 0V          15       2.5v
3 0V           14      0.35v
4 0.85V        13    5.1v
5 地              12   0.35
6 1.29v         11   0v
7 1.5v            10  3.4v
8 1.5v             9   5.1v

短接绿线后只能用示波器看。。
1   3.4v                                         16   2.5v
2    5.1v                                         15   2.5v
3    5v                                            14    5v   示波器看。万用表量是4.5v
4    0.85v                                         13    5.1v
5地                                                    12    5v(示波器看。万用表量是4.5v
6  1.29v                                              11  0v
7  有波形万用表0.85v                          10  示波器看。在电源输出时候0v...掉电后3.4v
8 有拉低方波万用表0.85v                       9  0v

主供电输出用示波器量电压都正常。。没有发现过高电压。。都在是3.3v   5v  12v

网友B:
这个是5V输出的时候。这个设置了1格是5v

这个是3.3V输出的时候。。这个是1格是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新查了一边芯片。SDC2921
待机的时候。。
1 0V         16        0v

保护相关脚

短接绿线后只能用示波器看。。
1   3.4v

2    5.1v
3    5v
4    0.85v

对比可以发现3脚 高于最小保护阈值 4.41v
芯片执行保护动作

8 有拉低方波万用表0.85v
7  有波形万用表0.85v

示波器应该测到这样的波形

6脚RT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5V输出的时候。这个设置了1格是5v

3.3v 和5v的波形正常的

不是过压保护的波形 是斜着下来的

过压保护的波形
5v的电压峰值到了6v
过压了然后就保护
垂直下降了

可以示波器
单次触发 抓12v -12v的瞬间波形
看下是否是过压保护了

检查12v -12v部分 元件 是否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 和5v的波形正常的

不是过压保护的波形 是斜着下来的

12v和-12v波形也正常啊。。我去的
单个是10v电压

网友:
这个是7,8输出的波形。。。。6脚波形没有测到。。用好的电源也测不到。。6脚波形是待机就出三角波形的吗??还是要短接绿线才开始。。

网友B:
这个是3脚短接绿线的图。。。这个是12v过压保护了吗?我量正常电源是稳定在4v。。这个在到4v的时候还在慢慢往上爬所以进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脚短接绿线的图。。。这个是12v过压保护了吗?我量正常电源是稳定在4v。。这个在到4v的时候还在慢 ...

看阈值

达到4.41v 就保护

这个尖峰是多少v
快到5v了 就保护

跑线3脚 V12相关线路 测试相关元件

12v正常到V12脚 是4v
怎么就变成 接近5v了呢
找到原因 估计就修好了

网友B:
我也觉得是5v  12v过压保护了 。。。实际电路中12v取样是2个2K   1K电阻分压得到4V、2个电阻拿来测试阻值正常。随手换了2个故障一样。
5v是一个电阻和电容直接进2脚。。。3.3v没有过压。。

看图。这个是5V取样电阻后到2脚的波形。和12V取样一样到了5v电压还在慢慢上升。

这个是3.3v取样,应该是正常。。

这样一般重点检查哪里呢??是到16脚补偿电路,还是 7....8脚输出的问题。。还是主开关管控制电压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5v  12v过压保护了 。。。实际电路中12v取样是2个2K   1K电阻分压得到4V、2个电阻拿来测试阻值正 ...

我也觉得是5v  12v过压保护了 。。。实际电路中
12v取样是2个2K   1K电阻分压得到4V、
2个电阻拿来测试阻值正常。
随手换了2个故障一样。

12v经过2个2K串联 在和两个1K串联分压后
到达V12 是4V

可以改变上电阻的阻值
使得分压后的电压变小点 试下看看

V12电压在2.63v到4.41v之间 就不会保护

5v是一个电阻和电容直接进2脚
增大5v的取样电阻
电压范围3.3v到5v之间

更换12v 5v的后级滤波电容

用双通道抓V5 V33
V33  V12
V5  V12
瞬间波形

看看是哪路输出 先关掉

12脚过功率保护外接元件也要查下

这样一般重点检查哪里呢??
是到16脚补偿电路,
还是 7....8脚输出的问题。。
还是主开关管控制电压的问题呢??

还是先从后级保护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