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海尔平板W1048 PLUS进PE

楼主(2017-06-16):
求助海尔平板W1048 PLUS进PE
有人说开机按ESC可以进BIOS  可是怎么也进不了BIOS  F1--F12    ESC都按过了,可就是进不了BIOS。
本来这平板是自带WIN8的,后来升级成WIN10的了,客户要换成WIN7的。本人只会弄笔记本,台式机,本来想接到手弄弄。可是实在弄不好,只好上来求助了,,

网友A:
按del键能进 bios设置吗    再不行的话进WIN10后  运行DISKGENIUS分区软件,将最前面的2个100M的小分区删除,WIN10就自然进不去了   然后插上UEFI启动的U盘   就能进PE,不过最好先到官网去找下这个机有没有独立的WIN8\WIN10驱动,现在的新机一般都不支持WIN7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del键能进 bios设置吗    再不行的话进WIN10后  运行DISKGENIUS分区软件,将最前面的2个100M的小分区删除 ...

恩,,试试看,看行的通不

网友:
联想扬天M6600D-10

网友:
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B:
海尔的不多见,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打电话问一下客服看看是哪个热键

网友:
弄好了就是进WIN10后  运行DISKGENIUS分区软件,将最前面的2个100M的小分区删除 ...,然后在可以进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尔的不多见,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打电话问一下客服看看是哪个热键

弄好了就是进WIN10后  运行DISKGENIUS分区软件,将最前面的2个100M的小分区删除 ...,然后在按ESC可以进BIOS了

网友:
转积分转积分转积分转积分转积分

网友:
放终极大招,挂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