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为什么有一些开机座测试是有1.3v有一些是1.8v

楼主(2017-06-16):
如题,苹果6为什么有一些开机座测试是有1.3v有一些是1.8v,这是为何

网友:
肯定是那测错了,或者主板有暗故障,只是还没坏到不能开机的地步

网友:
会不会是板子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A:
测1.3V的主板  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1.3V的主板  能开机?

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啊。。。。。。。。

那不应该啊    那就要看下待机情况下的电流了  有电流就有可能是开关轻微漏电

网友:
都是1.8V吧。你万用表有问题吧。要产然那个机器有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啊。。。。。。。。

1.3V CPU判定为高电压,你按开关接到地为0,这样CPU还是能感受到的。没有CPU内部资料。所以也不知道多少V最低。

网友:
是不是你万用表有问题或者测量错误呢,1.3v按照理论来说开不了机的

网友:
正常的机器不可能1.3

网友:
电阻的前端还收后续啊?前端那就不正常了、后续那就是电阻的问题了、别问我是哪个电阻啊!我也不记得、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难道你们没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