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A1398打错螺丝,花屏修复

楼主(2017-06-16):
      接到同行介绍的一客户,机器12年A1398, 现象:进苹果系统卡进度条;进windows系统花屏.
拍了一张进windows系统花屏的照片.

依以住维修12年A1398 进苹果卡进度条,可能是显存问题.但是A1398这种故障的机器也不是很多,所以又问了客户怎么发生的.
客户说自己拆机加散热硅胶,装好就变成这样子,之前还好好的.
果断打开机器,仔细观察:机器确干净.于是又想了想,客户加个硅胶就变成这样了,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拆掉显卡旁边风扇和散热铁,发现显卡旁边风扇螺丝孔里有点漏铜,怀疑客户打错螺丝.

于是拆掉螺丝柱,一切明显了,确定打错螺丝,板层损坏了.

这种还真是第一次修到,有点无从下手.先打发客户先回去了.
客户走了,我用美工刀稍微轻轻刮了一下,也不敢太用力.想了想这样不行.还是先找个料板练练手吧,于是找了个同样厂商的料板试着刮着看看;
然后再动这个板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成果出来了:断了三根线,走线过孔都被打没了.

断线的三根线真是没有地方接,想想之前的现象,就怀疑显存问题,那就先根据料板上的过孔,找一下显存的那些点断线了吧.
经过十几分钟的量值,找到了三个断线,所连到显存下面对应的点,开始动显存,取胶,胶有点难取,取显存,接线.

涂绿油,直球,焊回显存.

现在最麻烦的一步来了,螺丝孔打错位置的线太短了,太难焊了,经过努力,最后终于完成!

装机测试,完美修复.......

      总结: 帖子很短,时间却很久,此机器从接到机器到完全修复,共花费三天时间,当然中间也参杂维修其它机器.
此类问题,真的很难修复,还好客户用力没有过猛,受损不算太严重,要不然就报废了!

学海无涯,去也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加分了  这个修的厉害   推荐精华

网友B:
没有点位,这些线很难找到断点

网友:
楼主高手啊,断线一个一个测,想想都麻烦

网友C:
这个厉害了,,断线不能接么,,非要动显存。,,

网友:
我想问一下CPU供电阻止是多少,我有台开机就掉电,CPU巨烫。

网友:
楼主牛是牛,就是怕搞得最后开不了机,费时还要赔钱

网友:
这样的故障 如果不问清楚客户 可能走不少弯路啊  。。这就是经验~~

网友:
能这样修,最起码3年以上维修经验吧

网友:
上次的就是挖板才修好t430不充电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修,线不好焊不说,关键确定三条线的连接处也不容易啊,

网友D:
这个收个500 刀不成问题  , 厉害了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收个500 刀不成问题  , 厉害了

太少了, 这种人为的最少800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光是显存那飞线出来就觉得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客户自己动手就是容易出现问题,拧错镙丝是最常见的

网友:
从显存飞线出来,真是大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  这个修的厉害   推荐精华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点位,这些线很难找到断点

这个有点位也是不行的,需要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了,,断线不能接么,,非要动显存。,,

过孔都没了,接不了啦,只能从显存接

网友:
推荐加精。

网友:
这样的机器最难修的,要细心还要有耐心。

网友:
大神 显存下飞的线 再怎么把显存再放上啊? 放显存上去的时候 用风枪吹的话 焊接的锡点岂不是会融化 那飞的线不就错位了

网友:
显存飞线的那个技术可以哦 飞线 你装回去显存会不会顶到显存哦那些线

网友:
这个找起线来,真的很麻烦,,,

网友:
此机没料板该怎么修呢

网友:
楼主这技术,厉害了,非常完美的修复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相当佩服了 给你加分

网友:
咋能打错螺丝空

网友:
这些线很难找到断点

网友:
LZ的眼力和手工真是了得,你说螺丝柱那露铜,我看了好半天没看出来。只有拆掉才看出来

网友:
咋能打错螺丝 断线了吗

网友:
哈哈 原来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显存问题呢

网友:
我关心的是你收了多少钱

网友:
苹果的显存不敢搞,就怕越来问题越多

网友:
手工要好,要有耐心呀!!!!断线还动了显存。。。

网友:
此贴加精华我赞同

网友:
神级修机 这样也修了

网友:
这刮线,找焊接点都有点难度!恭喜收票子!

网友:
打错螺丝弄坏主板这种事情在手机上很常见,笔记本还是第一次听说,幸亏问了下客户  不然肯定跑弯路了

网友:
这个确实很牛

网友:
厉害一定要加分

网友(2017-07-16):
手机多上错螺丝坏的,笔记本也有?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流弊   实在是给力啊   你遇到过花屏的吗

网友:
有点厉害了噢,这个有点难度,耐心不错啊。

网友:
这个技术牛逼,机器是个硬茬,最后能修好,也是万幸

网友:
高手啊,真心的佩服,在我手上有可能都要放弃,哪怕是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