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提示无信号源输入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16):
送修一台三星显示器2243BWXPLUX,上机测试,提示无信号输入,触控按键无反映。

拆机检查,发现滤波电容怀孕了,测试一下电源输出5V的纹波,高达33MV,初步断定是纹波过高造成的故障。

更换滤波电容后,纹波恢复正常范围,上电测试,显示正常,但触摸按键无效。

拆下触摸按键板检查,发现板子电路有腐烂现像,导至几处线路不导通,只能上飞线了。

完美修复,上电备份ROM,拷机。

网友:
楼主,修的好!!现在,,就是这种触控的开关,,坏了,,不好找啊!!

网友:
三星很多检测不到信号的都程序坏

网友:
三星的很多是程序丢失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