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不通电维修一例(二修机)

楼主(2017-06-16):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15寸显示器,不通电,说是以前修过的。

拆机检查,发现背光拆除了一组,应该是上次维修过背光部分。

初步检查发现,保险管,整流桥都坏了。更换后夹上测试架试机,发现灯炮长亮,赶紧关电。

又重新排查一次高压部份,最终锁定在一个接在开关管D,S脚上的一个高压电容上,这个电容短路了。拆除后再上电测试,输出正常。这个位置的电容应该是尖锋吸收之类的,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

总结一下,应该是电容短路造成桥堆和保险烧坏的。上次修过一台三星的机子,也是这个位置的电容短路,结果把主线圈烧断了。

网友A:
高压部分一般不会有开关管,,电源部分才有,,我还没遇到过那种蓝色电容短路的,,请问下楼主你的灯泡座子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一般不会有开关管,,电源部分才有,,我还没遇到过那种蓝色电容短路的,,请问下楼主你的灯泡座子 ...

是电源的高压,不是灯管的高压,工作在开关状态的MOS管或者三极管就是俗称的开关管,电源上有,高压板上也有。例如主板电源中用PWM驱动的MOS管是开关管,用在TL431之类的LDO电路中,MOS管工作在线性状态,一般叫调整管。灯泡座就是测试电源时串联了一个灯泡进去,防止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蓝色电容短路还没遇到过哈,这是个好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给力,修的好!小白我学习了!!点赞,加分

网友B:
电源维修麻烦     不行就用板子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维修麻烦     不行就用板子代换

修的成本低点
换的成本高

网友C:
桥堆电容好找,要是电源管理坏了我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堆电容好找,要是电源管理坏了我就不想折腾了。

用通用模块也很方便,利润要靠成本控制的。

网友D:
坏这么多 ~  不如去换主板了 ~ 现在主板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这么多 ~  不如去换主板了 ~ 现在主板也便宜

便宜不假,关键是成本,如果两块钱能修好的主板,我是不会花8块钱换主板的。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电源部分 坏了,不是高压吧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检测细心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电源板简单就搞一下,不行就换板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学习了,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电源板坏的多呀

网友E:
今天遇到这种蓝色电容短路,通电炸了,吓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这种蓝色电容短路,通电炸了,吓一跳

不明故障原因的电源适配器或者显示器,首次上电都会上灯泡测试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一般不会有开关管,,电源部分才有,,我还没遇到过那种蓝色电容短路的,,请问下楼主你的灯泡座子 ...

灯泡是负载,避免大短路 伤人,有短路,灯泡亮起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了,修了这么多年都没见到过,还是修的太少呀

网友:
没看都不知道这种电容还会出现这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