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屏外玻璃破 换了总成之后触屏有时不灵

楼主(2017-06-16):
.
换了总成(后压),顾客拿去用了一天,回来说触屏有时不灵,我试用一切正常,顾客说 换屏之前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他屏破后也用了三四天才来换的屏幕,之前都一切正常,就给他从新换了一个屏,

第二天又回来了,顾客说 有时点亮屏幕时 触屏就失灵,锁屏后重新点亮屏幕 触屏就好了,有时电话进来触屏也划不动

我试用了几分钟,的确出现触屏无反应的现象,锁屏后再点亮又正常了。

请问这是要换触屏ic么? 为什么换屏前就没此问题呢?

网友:
还是屏幕的事,你是换的外屏 还是总成  是总成的话国产 压排  客户要求高最后找拆机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压屏给压坏了。我自己用的也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最后我换了总成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换总成就好了。我自己用的也是这样。

网友:
不要图便宜换组装屏

网友:
总成太差了吧。换原装屏啊。6S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这个我这边经常遇到,很多都是屏总成的问题

网友A:
换之前没有这情况   肯定是换的总成问题啊  没有试机的原装总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没有这情况   肯定是换的总成问题啊  没有试机的原装总成吗

还是屏的问题   又换了个屏     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C:
6S尽量不要换组屏,很多都有问题,换就是换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S尽量不要换组屏,很多都有问题,换就是换原的

自己没压屏设备,只是外玻璃破,拿去对换的,屏商说就是换的后压原屏,,, 这个有纯原装屏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压屏设备,只是外玻璃破,拿去对换的,屏商说就是换的后压原屏,,, 这个有纯原装屏卖吗?

后压屏也有触摸有问题的,纯原的也有,不过一般都是拆机小花或者大花,全新的估计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屏的问题   又换了个屏     现在没问题了

肯定是屏的问题   不用考虑别的

网友:
你换的垃圾总成吧

网友:
应该是你屏幕问题,不是原装屏,你换原装屏试试看

网友D:
再叫他换个给你不就得了,老顾客一般都保7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叫他换个给你不就得了,老顾客一般都保7天

换了第3个了  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2018-02-20):
这个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可以再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样的现象就是屏幕的问题  找供货商调就行

网友:
换的原装压盖板的屏 还是压排的屏啊 估计不是原装屏吧

网友:
屏的问题就比较难说了,我试过连续两个屏不好

网友:
屏排线的问题 需要压排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这个情况比较多见,你拿的后压屏,其实是压排屏幕而已,和纯原压盖板的差价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不用考虑别的。。。。。。。。。。